菜鸟提问

楼主(2006-05-12):
怎样才能控制三菱伺服电机停止位置,我用了一块脉冲控制卡,还有一个光电编码器,但是不能在整个驱动系统内构成闭环控制.
想准确定位还需要什么硬件.怎么实现

楼主:
而且我的转速是不定的,是在上位机测量软件里设定,400-800转/分我想停的位置也是不定的,要等到上位机每次旋转一定时间才能知道.知道要停的角度后我从光码里读出当前的角度后,再修改脉冲数,因为读的角度好象总有时间差所以不能准确定位.
我可以在读角度的时候降低速度,速度降到很低的时候再比较光码角度和要停止的角度一致后在急停,但是效果也不是很好,我看国外的设备上是直接减速停止,而且角度很准,不知道怎么实现的.
请教高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