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12):
我用一个电位器调节12台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为什么输出频率不同啊?每个的参数都是一样的

楼主:
有0.2差距,不过我的机械负载端不允许有差别的

网友A:
多台变频器需要同步的话应该加一只同步控制器,如果要求十分同步的话,中间还要加传感器之类的产品。

楼主:
我电位器的模拟量是先近PLC,再经过隔离变换器到变频器的

网友B:
0.2的误差?很正常。多电机同步(比较严格的同步),不能采取这种方式。要做误差补偿,或者角同步控制。

网友B:
怎么?没看明白吗?

多电机同步控制如果要求一定精度的话要采用变频器制造商提供的专用通讯板,实现装置对装置的、点对点的同步控制。比如,西门子的工程型装置,提供专门的同步控制板卡,实现多电机的同步控制。另外也可以自采用高速的PLC做同步信号的给定控制,但是每个电机对应的装置要有同步速度的微调补偿。

我没有做过这种高精度同步的项目,所以只是泛泛的“胡言乱语”。

我想知道,你说的12台电机,他们同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