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12):
如何用用一个按钮控制一个直流电机,来完成光驱的进出仓动作。PLC该如何编程???

网友A:
应该就是一个按钮实现正反转的问题。
LDP X0      ALT M0
LD X0       AND  M0         OUT Y1
LD X0        ANI  M0          OUT Y2
试验下,放假了,没法试验,应该可以,上面没有自锁,

网友A:
LDP X0                          ALT M0
LD X0       AND  M0          OUT Y1
OR Y1
LD X0        ANI  M0          OUT Y2
OR Y2

网友B:
LDP X0
OR Y0
LDI  X1
ANI  X2
ALT Y0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