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赫兹变60赫兹?!

楼主(2006-05-12):
各位师傅,我公司有一些国外电器要检测,电压为110~120V(单相),频率为60赫兹,现在公司有10KW自藕调压器两台,但这只能解决电压问题,请问是否一定要配变频器?再费心帮我提供一下价格信息.谢谢!

楼主:
怎么没有人理我啊?是问题太幼稚了还是........?烦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二!

网友A:
可以,加一台变频器,具体可和我联系:13517282709

网友B:
应该使用的是变频电源,而非变频器!
到网上一查就知道了.

网友C:
如果是驱动电机的话可以用变频器;
其它负载需要购买变频电源;

网友D:
还是买个变频电源吧.

网友E:
有的UPS带有60输出的

网友F:
我认为如不是单纯的电动机设备,对频率的要求都不是很高的,只要电压符合就行。因为许多设备不牵涉到电机的钻速。我就用过220---110V的变压器使用110V电器。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朋友的答复,因为是检测要求比较高,所以要配置成60HZ,检测设备既有电机,也有其他的电器设备.欢迎各位继续支持,多多提供宝贵意见.

网友G(2006-06-15):
配变频器,1000元/每KW

网友H(2006-08-16):
还是买个变频电源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3个不要脸的女人

网友J(2019-10-08):
国内电器一般都是50hz,60hz通用的呀!比如接触器,开关电源,电动机(转速有要求换皮带盘),我单位出口到60hz的国家就直接用国内的电器,只要电压符合……

网友K:
楼主这设备估计是用到日韩或者北美那边去的?那边照明的普遍110V/60HZ单相居多。

网友L:
市面上货不好找吧,一百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