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12):
我这里用的是欧姆龙的CPM1A型PLC,想用计算机在WINDOWS操作系统下编程,不知用什么样的软件?用什么型号的电缆和PLC连接?请指教?

网友A:
网上大把编程软件下载,,编程线要自己买,要130元左右吧1!

网友B(2006-06-12):
欧姆龙的编程电缆很简单:上位机9针的2,3,5分别接PLC9针的2,3,9

网友C:
谁有欧姆龙编程电缆,我愿意用欧姆龙各种软件交换
e_mailxujun@yahoo.com.cn
13896560149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欧姆龙的编程电缆很简单:上位机9针的2,3,5分别接PLC9针的2,3,9

只有带RS232C的型号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