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12):
我们一台绕线电机震动异常,经检察是转子电阻问题,我们领导是搞钳工的,非说电机轴承缺油引起的,快把我郁闷坏了,55千瓦的电机没有加油孔,费了好大劲才拆开,结果一点也不缺,本来就不是缺油引起的毛病,哎,外行领导内行人,真够郁闷的,想问朋友们电机运转多长时间补次油,有没有具体的数据和时间。这样以后我也好跟领导好说。请教了

网友A:
这不好说哦!如果机器正常运行的话,最好是半个月检查一次,特别象这样大功率的电机,要特别注意了!

楼主:
我晕。楼上的哥哥,那我总不能半月就拆一次电机吧,先别说费时间影响正常生产,我们这里几百台电机,我总不能以半月为单位进行检查吧,那就什么都不用做了

网友B:
个人见解:间歇使用:10年,长期使用:5年

网友C:
我厂的55Kw以上的电机是规定一年加一次油的

网友D:
每年检修保养

网友E:
我厂是3年加一次

网友F:
带有注油咀的电机轴承,第一次大约1000小时后换油,之后每隔2500~5000小时更换一次油。一般要将旧油全部挤出来才可以。

网友G:
有没有检查一下基座和同轴度呢?

网友H:
这与你电机的所在地的温度,和你的电机的转速都有关的,一般来说我同意是2500~5000左右加次油

网友I:
根据工作条件和工作环境和工作时间所决定的.最短时间半年,最长时间5年!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带有注油咀的电机轴承,第一次大约1000小时后换油,之后每隔2500~5000小时更换一次油。一般要将旧油全部挤出来才可以。
我同意每隔2500~3500小时加油一次,但换油是没法将旧油全部挤出来的,油加多了也不好,加油应加为本容积的1/2——3/4才行。否则温度会大大增加。

网友A:
那你的电机没有专门的电机加油孔吗?

楼主:
没啊,所以才郁闷,每次加油要把减速机拆掉,几台特别大的还要用吊车,更郁闷的是领导让拆开后却并不缺油,白费力气了,所以才请教各位加油的具体时间

网友A:
我看你注意观察你的电机有没有漏油的迹象,如果没有的话,半年到一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也要看你的电机的工作状态,是不是长年运行的,还是不经常。如果是长年的半年要检查,如果不是那就一年检查一次就可以了!

网友K:
我同意每隔2500~3500小时加油一次,但换油是没法将旧油全部挤出来的,油加多了也不好,加油应加为本容积的1/2——3/4才行。否则温度会大大增加。

你可以不用挤,用汽油或煤油清洗

你可以自己加一个加油孔

网友L:
四极电机一般二年一 次,二极电机一年一次.

网友M:
不知有誰知道,132KW的电机可否年年加油?

网友N(2006-06-15):
11KW电机,全天运行,夏天温度80,一年后检查有3台润滑油刚好干枯

网友O:
晕,看工作环境和温度l。转速。。。

网友J:
我同意每隔2500~3500小时加油一次,但换油是没法将旧油全部挤出来的,油加多了也不好,加油应加为本容积的1/2——3/4才行。否则温度会大大增加。

你可以不用挤,用汽油或煤油清洗

你可以自己加一个加油孔
和顶楼说得意样,不好打开端盖啊?不好清洗

支持19楼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