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12):
电容器补偿前功率因数为0.6,电容器投入后功率因数为0.38,我烦啊

网友A:
补过头了?

网友B:
电路负载是容性的就越补越小!!你的电路负载是什么设备?

网友C:
对,要看看你的用点设备是什么东西?也有可能补过了!

网友D:
同意上楼!

网友E:
同意三楼

网友F:
是不是超前了

网友G:
那谁可以告诉我 功利因素显示负是什么意思,我们厂有一台200KVA的变压器用的是120KVAR的电容器够不够,负载全部是电机

网友H:
不看功利因素,看电流,逐个逐个补电容器,看电流降到一定程度不降为止。退后一个旧行。

网友I:
足够,是不是你的功率因数表接错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足够,是不是你的功率因数表接错了?

有可能!有些功率因数控制器的电流取样输入端,有正负之分。反一下试试。

网友K:
功利因素显示负是说明补偿不足(事实上补偿到0。9也就差不多了,过补偿也
是要罚款的),若是正值就说明过补偿了,过补偿值是从正0。99~0。01变化的。

楼主:
答案找到了,问题是出在补偿过渡而显示器上不能显示负号,导致补偿过渡却出现正值的结果

网友L:
又学到了一些东西!呵呵!

网友M:
那是你们的变压器容量太大,所使用的用电设备功率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G:
那谁可以告诉我 功利因素显示负是什么意思,我们厂有一台200KVA的变压器用的是120KVAR的电容器够不够,负载全部是电机
这个问题没有说明白,你是用多少台电机,多大的电机?比如用一台11KW的电机或是用5台11KW的电机那是肯定足够的,那如果你把200KW都用满了,又要把功率因数提到0.9以上那是肯定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