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gδ

楼主(2006-05-12):
变压器的tgδ测量,哪位知道“tgδ”究竟说的是啥呀

网友A:
你要量那做什么?应该是相位差!

网友B:
楼上的说的什么,变压器和什么的相位差?
那是变压器的介质损耗

楼主:
什么介质呀,我咋还不明白

网友C:
变压器的tgδ测量,tgδ说的是介质损耗角的正切值。
明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