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12):
变频器能否实现频繁的正反转??

有谁知道吗??

请告诉我下~~谢谢啊~~

我有的是安川变频器~~

网友A:
原则上说是可以的。要看你的设备要求了,因为变频器从正转——停止——反转,这几个过程中有一个升降速时间,即使你把它调整到零秒,它同样也会有一定的延时。

楼主:
我是用变频器来改龙门刨床的主拖动系统的~

它要是频繁的正反转的话,会不会烧坏电机或者是变频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用变频器来改龙门刨床的主拖动系统的~

它要是频繁的正反转的话,会不会烧坏电机或者是变频器的??
完全可以。不会有损坏。

网友C:
应该可以的
我公司的天车就是用变频器控制的,频繁的正转、反转都没有问题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不会有冲击,启动停止都很稳定

网友D:
可以,有问题请联系我:13517282709

网友E:
没问题,就是启动,停止慢一点,可以把最低输出频率设置高一点

网友F:
要考虑刹车的制动;

网友G:
我是变频器生产厂家,正反会有一定的延时.可随时咨询:13661879930

网友H(2006-06-24):
[]
可以,只是中间会有一定的延时

网友B:
说说为什么?

网友I:
理论跟实际是两码事。
用多了,用的不好都容易坏。

网友J(2008-04-24):
要注意已经完全停止后再反转,否则可能会有问题。

网友K:
可以实现,只要减速时间不是太短,电机不是太次,应该没问题!我们公司就有这样用的实例,不过电机是特殊的电机!

网友L:
完全没有问题,现在行车很多就是由变频器实现频繁正反转的,这是变频器的基本功能!只是
要注意启动频率不要调的太低。

网友M:
没有问题。

网友N:
可以,好象就是反应慢点.

网友B:
这个话题又提起来了。变频器控制的交流调速系统,频繁正反转的操作时没有问题的。也不会造成什么损坏。但是这里有几个说明:

第一,要限制变频器的工作电流,不允许超过电机的额定工作电流。比如采用矢量控制的电流限幅;
第二,正反转工作周期如果有时间要求的,需要采用动力制动功能,也就是控制系统要考虑四象限功能,而不能采用单象限的系统;
第三,大惯性的机械传动系统,不适合频繁正反转工作,否则,一个工作周期的时间会很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