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12):
1.我司在三门建了一个施工用变电所现在都投用了,昨天那边打电话过来说:电容补偿前功率因数为0.6,电容器投入后功率因数为0.38。这究竟咋回事啊
2.变压器调试项目里有测量变压器的tgδ值一项,请问“tgδ”说的是啥。
拜托了!

网友A:
有功/无功

网友B:
第一个问题::检查功率因数控制器的电流取样CT是否接反(有些控制器的CT接入没有正负,有些控制器有正负,只需反接一下即可。
第二个问题: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