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水泵接线图

楼主(2006-05-12):
本人想做一个二台污水泵在一个污水井里抽水,需要的控制的方法是-------二台污水泵轮流启动,有手动和自动选择,一号和二号泵也可以选择,不知那位大哥可以指点一下!谢了

网友A:
顺序启动,还是两个同时工作,还是轮流更换着用,问题不清呀

楼主:
可以手动选择同时工作,在自动时也要轮渡使用,谢谢

楼主:
各位大哥,能不能给我传上一份来呀,小弟能力在限,在此多谢了

网友B:
我这有PLC控制的高水位,两泵同时工作.中水位一泵工作,一泵轮换,低水位两泵全停有自动\手动转换,如要,给我传真号.

网友C:
用最小型的PLC做完全可以,简单可靠运行稳定!

楼主: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哥,能不能给我传上一份来呀,小弟能力在限,在此多谢了
这位大哥,传真号是26936888转工程部杨用武,谢谢你了

楼主:
0755--26936999,谢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哥,能不能给我传上一份来呀,小弟能力在限,在此多谢了
这位大哥,传真号是26936888转工程部杨用武,谢谢你了
这位大哥,你能给我传下吗,谢谢了

网友D:
用PLC做过一些,不用PLC怎么做还真没想过。
高水位开两台,中水位开一台,低水位时全停。两台泵轮流工作;高水位全开时,至中水位停先开的那台;全停时,到中水位开先停的那台;当有一台故障或未在“自动”位置,只控制另一台,中水位以上开,低水位停。
用PLC编个小程序,应该不太难。

网友B:
不好意思刚看到,发是发了不知你收到了没有.

楼主:
是马哥吧,收到了,你发的是邮件吧.还是传真呀,谢谢你了,

楼主:
没有收到呀,大哥,能不能再来一份呀,

网友E(2007-05-16):
我的传真号  02155382644  麻烦传我一份

网友F:
先发个不带轮流工作的,待会再发个轮流的,供你参考

网友F:
上面那个就有轮流工作的, 就是自动控制那一部分

网友G(2012-07-04):
前辈,,我需要污水泵控制线路图!!帮忙发一个
前辈,,我单位污水泵控制箱坏了,需要完善的线路图!和你说的那个是一样的工作原理!帮帮忙。。。发到我QQ邮箱,1609154682@qq.com..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