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13):
   大家好!本人做了一个电路
   工作原理主要就是两台直流电机的正反转控制.(电机电压直流90V,150W.整流器为500V,20A)两台电机通过一个1KW的自偶变压器调压,然后通过各自的桥式整流器整流,再经过接触器控制正反转.不过两台都不是同步动作的. 问题就是两台不同步的时候,比如一台正转一台反转的时候就会击穿整流器.不过各自单独工作正反转却有非常正常.请各位大虾提供一下意见参考参考!谢谢!!!

楼主:
大家给点意见啦,谢谢!拜托了 !

网友A:
我也想知道,帮你顶上去!

网友B:
是不是整流桥耐压不够,把图画出来嘛

网友C:
电极励磁方式怎样
整流器也是你自己做的吗??

楼主:
谢谢大家给意见!
整流器的耐压是500V,而我的供电电压只有100V左右,所以说耐压应该就是没有问题的,况且我也说了,单开一台是没有问题的!我现在还是一个电脑的菜鸟啊!在电脑上我画不出电路图啊!
电机是永磁电机,整流器是桥式整流堆,不是我做的,是买的!

网友D:
增加滤波和防浪涌电容试试,也续能够改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增加滤波和防浪涌电容试试,也续能够改善

网友F:
我建议你在开机的时候测量一下整流后的电压、电流变化.

楼主:
请问7楼和8楼,增加滤波和浪涌电容要加在电路的什么地方?谢谢!

网友G:
整流器电流容量不够 !

楼主:
整流器电流容量是足够的,我都说了,开一台各自运行是没有问题的啊!

网友H:
增加个滤波和浪涌电容,应该可行.耐压和容量要适当.

楼主:
那到底要加在电路的什么地方?

网友D:
先用最简单的方法,在整流器输出端正向并联电解电容和反向并联1000V/5A的泄放二极管试试,也许能解决,另外你的电路是否有问题?就是电机正反控制部分的电路?

网友F:
最好是并在整流输出的地方,很楼上说的一样。但是我还想知道,是不是两个启动了两个的整流都烧啊?

网友D:
11楼说的也有道理,也许你的桥堆抗浪涌电流的能力弱,你还可以考率用RC滤波电路降低直流电机启动电流对全桥堆的冲击

网友I:
加几个电容和一个二极管试试
图画错了,重新画。

网友D:
呵呵,就是这样,最好在滤波输出端再增加RC滤波限流电路,这样可以降低正常运转时,突然转向时和启动瞬间对电源的冲击。也许说的不对,大家别扔鸡蛋呀~~~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我马上就去试!我的电路正反转部分是没有问题的,还有就是如果整流烧了的话,马上那个自偶变压器就冒烟了!就马上停电.所以一般都只是烧了一个整流器.但不是烧同一个而是轮流烧的!

网友F:
哦 这样啊1那你就好好回去改正,有什么问题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