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13):
要用vb编一个模拟触摸屏控制冷辗环机的的plc小弟有几个问题要请教一下
   1:   vb发送什么信号控制plc   plc如何区分过来的信号是什么(如  信号要plc控制什么 ?是  机械手进 , 机械手退 还是芯辊,测量辊什么的 ?)
   2:   plc还要发送信号让触摸屏各种参数信息 和测量的信息 那么发送过来的信息如何区分?(如 如何知道这个是要我在触摸屏上显示环件的内径 ,还是外径,还是其他什么的

楼主:
小弟急需 如有知道的帮一下啊!
      QQ:   191654075           邮箱:hbsy20024601@163.com

网友A:
我也正在寻找呢,知道了告诉我

楼主:
楼上的朋友 怎么联系 ?

网友B:
如果你是用三菱的PLC也许我可帮你,以前我也做过,

网友B:
可我不知如何上传.
>

网友C:
我也是需要这样的东西啊   我用的是三菱的 老师要我用vb 编一个 软件 控制plc和 从plc中读出数据    中间的通信协议怎么 搞啊  急啊急      那位高手 能不能帮我编一个小软件 带 原代吗 让我来学习,  或者有 相关的 资料 传个我  我万分感谢了 qq282328990  email  dickpigzhu2163.com

楼主:
触摸屏和PLC之间传输的是串行数字信号,机械手进和芯辊退指的是PLC内部两个器件的代名词,在MODBUS协议下它们都有固定的编号。
  触摸屏显示的数据,用的是显示元件,它也对应了PLC的寄存器地址。
我 朋友说的 是不是这样?
宋小良 大哥 你要是有资料 能不能发我邮箱里一份 让我参考一下
 邮箱是  hbsy20024601@163.com

网友B:
原代码丢了,只有一个写好的控件,如果你要,向我邮箱发一份,这次我没有带来。

网友D:
我做过的.372968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