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13):
profibus_DP上用一个400做主站,两个300做从站行不行啊?

我只能挂一个300上去,另个一个挂不上去了,为什么啊……

各位高手帮帮我啊。

网友A:
没问题。你看看是不是地址错了。

网友B:
请检查以下三个方面:
1. 两个S7-300的DP地址不能重复!
2. 两个S7-300的Operating Mode务必是DP Slave!
3. 在S7-400的硬件组态中, 一定要从硬件库 Profibus DP/Configured Stations/CPU 31*将两个已组态完的S7-300站, 挂到S7-400的DP总线上!

网友C:
如果有两个主站,那主站间如何进行信息交换?

网友B:
如果在 Profibus上有两个1类主站, 两主站间进行数据交换, 必须要做的几件事:

1. 在S7-400主站上, 要安装CP443-5 Basic模板; 在S7-300主站上, 要安装CP342-5模板或者CP343-5模板!

2. 在S7-400主站和S7-300主站的OB1里调用FC5/FC6!
例如:
Network 1
     CALL  "AG_SEND"     // FC5
      ACT   :=M10.0
      ID    :=1
      LADDR :=W#16#1FFC    // CP hardware address
      SEND  :=DB99.SEND
      LEN   :=10
      DONE  :=M10.1
      ERROR :=M10.2
      STATUS:=MW16

Network 2
     CALL  "AG_RECV"    // FC6
      ID    :=1
      LADDR :=W#16#1FFC    // CP hardware address
      RECV  :=DB99.RECV
      NDR   :=M10.3
      ERROR :=M10.4
      STATUS:=MW12
      LEN   :=MW18

特别注意: CP342-5模板的Operating Mode一定要选 No DP方式!

网友D:
yunlong80@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