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13):
我做毕业设计,用的是FX2N80MT的PLC,看到上面的说明输出Y000和Y001端子的输出为0.3A,高速输出时为0.1A而步进驱动器的输入信号要求为7mA--18mA,请问能不能直接连接?还有就是其它的输出端能不能直接接发光二极管?

网友A:
1.高速输出是0.1A,就是100mA.也就是说在高速时能承受100mA的负载.而步进驱动器的输入信号要求为7mA--18mA,可以直接驱动.
2.要直接驱动发光二极管必须串接电阻.一般情况下,发光二极管工作时3mA的电流就可以了,PLC输出都用DC24V来驱动负载,需要串接多少大的电阻,使用欧姆定律计算就得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