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了!

楼主(2006-05-13):
西门子模拟量输入模块431-oh00-0ab0
第一个发光二极管为什么点亮
没有接线阿
灯为红色
而且不影响工作

网友A:
是因为你没有接线,如果你把输入模块的线都接好,发光二极管就不亮了.但是当你进入工作以后,如果还亮,说明有问题,此时显示为系统故障了,应对此进行检查.

楼主:
怎样检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