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13):
我公司现在用这两个系列的PLC想请问一下他们有什么区别,可以的说详细一点.

网友A:
主要不同点:
1、体积
2、扫描周期
3、缓存
4、接入I/O点数

网友B:
现在已经用Q系列代替A系列了;
A系列停产;

网友C:
A系列没有停产,有些功能目前Q的还不能完全取代A的。

网友A:
可是Q的扫描周期比较短,不影响TACK TIME,如果用A的运行比较大的程式,那不就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