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13):
天车大小车电机开路还能启动。请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天车大.小车电机转子开路启动,原理如何解释?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见鬼了。你把总闸拉了,看它还能动?。。。

网友B:
你能不能说详细点

网友C:
说详细点啊,咱看不懂什么意思

楼主:
我们厂有一些天车大小车电机用的是开路启动法,就是电机启动时电阻回路有一相是开路的。只是第一档是开路的。用的电阻是RK系列的。

网友D:
怎么叫开路?只不过是有快,慢,速档罢了!

网友E:
是不是集电环炭粉太多短路相当于鼠笼转子转起来了

网友F:
一相转子开路可以启动。

楼主:
一相转子开路可以启动??可它就是那么厂时间用的呀,为什么那么设计。对电机寿命有没有影响啊

网友G:
说详细点,是什么地方开路呀?

楼主:
就是电阻到凸轮控制器之间的接线,第一当时开路的,谁能解释一下RK系列电阻的接法。先谢谢啦

网友H:
饶线电动机三相转子,如有一相开路,电动机是可以转动的,呈现的故障现象为:转速较低.如果专门用于启动,到是头回听说.难道这样做以后,能够实现更大的启动力矩?!

楼主:
它主要用于调速。
RXXXXX--XX系列电阻器主要用于起重机设备中匹配YZR系列电动机的S3、S4、S6工作制的通用电阻器,有RXXXXX-XX系列控制系统代号:
“T”—凸轮控制器,无一相开路;
“K”—凸轮控制器,有一相开路;
“Q”—PQR10型、PQD6402型升降控制屏;
“S”—PQS型升降控制屏;
“Sf”—PQS型升降控制屏;
“Y”—PQY型升降控制屏、PQD6401型平移控制屏,无一相开路;
“L”—PQY型平移控制屏,有一相开路;
“Z”—PQZ型抓斗控制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