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13):
我单位315KVA变压器2台并联运行,计量的互感器是600:5 我就是弄不明白电费怎么算的?还有力率电费?(不要笑我,我是菜鸟)

网友A:
600:5 ,低压侧的吗?

楼主:
是的 低压计量

网友B:
低压侧有计量表吗?看上面的读数乘上互感器的倍数就的用电量了.

楼主:
600:5 是120倍  就是表数*120啊?
关键还有无功表 利率问题 怎么算那?
高手指点!

网友C:
我也想知道力率是怎么算的,有没有有可以告诉我啊

网友D:
"还有力率电费?"是什么意思呢?是需量费还是无功功率低了?

网友E(2006-07-17):
利率电费就是无功电费,电力局要求低压动力负荷功率因数必须在0.9以上,低于这个数值就要交利率电费,他们有固定的计算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