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13):
请问各位大虾,小弟刚接触PLC.有几个问题求教:
  1.我用的是CPM1A--40CDR---A的PLC,在上位机上应该用哪个版本的编程软件从性价上考虑能好一些呢,如果自己用VB编一个简单的编程界面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2.因为这款机子CPU单元没有RS232接口,我买一个RS232C适配器大概得多少钱啊?
先谢先

网友A:
软件用CX-P的,版本很多最新的是CX-ONE1。1中包含的CX-P6.1的,如果出于长期使用OMRON的前提下考虑可以用CX-ONE1.1,因为这个软件包中还集成了很多OMRON的常用软件。
如果用VB编写上位界面,要注意OMRON公开的协议是HOSTLINK,所以最重要的是能和PLC通讯,建议现熟悉一下HOSTLINK协议。CPM1A是没有RS323口的,适配器相对要贵一点,或者用适配电缆CQM1-CIF02

网友A:
如果还有不清楚可以发邮件到FRANKIEYANGDOLL@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