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13):
电接点压力表一只。中间继电器2只。220V交流接触器一只。水泵一只。
我现在用电接点压力表来控制水泵的起停,
详细的说;就是当电接点压力指针在底点向高点移动时水泵起动,当达到高点时水泵停止工作,压力下降到点时水泵开始工作。当指针在高点向底点移动时水泵不工作,必须是指针在低点启动向高点移动的过程中水泵是工作的,
 愚人现求接线图,望,大侠们献宝,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用变频器吧,很好用的,我们公司用的就是,。

网友B:
低压接通自锁,高压断开就可以了.

网友C:
请问如果再加上水阀控制呢?要求是水位低时自动打开阀门并启动加压泵,水位高时关闭阀门及加压泵!现在我们用的是变频柜.可阀门的控制是浮子的.问题是泵工作是水流很大,经常损坏浮子,用电动阀门又不能完全关闭管路.会造成回流.请问各位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实现自己关闭水阀门的!

网友B:
可以将浮子加一段弹性的缓冲。(如弹簧、橡皮筋)还可以用音叉式液位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