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14):
如何将张力控制器的输出信号与主速(0~10v)信号合为一组(0~10v)信号来控制变频器使马达匀速运转

网友A:
采用PLC控制系统,可以采集张力控制器的信号,在程序中比较张力设定范围,控制变频器.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要考虑卷材直径的变化,同时系统中速度控制电机的设置也很重要,要达到动态平衡考虑的因素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