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14):
我有一台设备使用ALTIVAR28变频器,出现故障:当启动正常运转一段时间后会出现报警“5CF”,设备停转,不知什么原因?请高手指教。

网友A(2008-03-26):
电机短路了,查一下

网友B:
故障应该不是5CF,应该是SCF吧?
可能是硅有问题
我们公司是专业做变频器,人机屏,PLC,数控系统等自动化产品维修的,有需要可以来电话咨询,027-52235029 刘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