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14):
    这个是FX-2LC的接线图纸。我刚接触到这个模块,凡是看过本贴的,我先行谢过。
    有几个不明白的地方,请高手指教:
    (1)选用这个模块的扩展电缆名称是什么?用另外购买么?
    (2)我只用其中的一组通道进行测温,进行阶梯形式升温,温度上限是1050摄氏度,测量精度要求在±5℃, 传感器类型选什么?操作模式选那个?
    (3)接线方面也有几个问题:
 上面的这个两路控制的加温系统.
 上面两个接线是温度控制接线.是怎么控制温度的呢?
 下面两个是热偶接线,把温度模尼信号转化为数字信号.在程序上面都要做那些设定?
       SSR固态继电器,这块的接线的作用能否说明一下?
     (4)还有几个相关的术语需要请教:CT、PTA、PTB、T+、跨度
     (5)我只用其中1个通道,外面连接2个东西,一个是温控监视仪表,一个是2LC模块,我想问的是:在一个热电偶的接线端子上面可否同时接上这2个东西?对信号有影响么?能否保证控制精度?
我的QQ:94716009,联系电话:0311-87258225      小邓
那位高手如果做过这种升温过程的,可否给段程序看看,我想看看初始化的设定,以及编程需要注意的事项。表情 我在线等答复

网友A:
对不起,我帮不了你..

网友B(2006-10-17):
本帖子我看过了,本来是来看答案的。可看过你就要谢。没办法,支持你帖子一下吧。我也不知道的,知道的比你少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