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14):
本人现用西门子440变频器遇到一个问题,在现场调试中无法解决,急需请各位人士 帮助一下.
设:P1300=22时(无传感器的矢量---转距控制),点动时 飞车.
本人想要的结果 是:外部电位器模拟给定(正常工作时),点动时(此时不带负载)有一个固定频率运行(10HZ),但P1300必须为22.

网友A:
靠!那可能吗?你对变频器的控制模式不熟悉呀。
正常工作时P1300=22没有问题,点动时,P1300=0才可实现转速的闭环控制。
P1300=22的时候,转速控制是开环的,难道你不知道吗?
你必须要将两种控制方式单独的设置,利用MM440的两套参数组,然后在正常运行和点动转换的同时,让参数组1/2也跟着转换,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