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6-05-14):
我用三菱 FR-A024-1.5K 对一台普通三相电机(1.5KW)调速,但调试时感觉电机有啸叫,这样的情况正常吗?是不是变频器选得太小了?

网友A:
调节开关频率,↑
(仅供参考)

楼主:
谢谢您的指导
 但我不明白是什么开关频率  是启动和停止电机的频率吗?

网友A:
参数里面有一项是调整 变频器 的模块的开通 关断频率的。频率越高,输出的电压波形更好,电机噪音越小。有的厂家的说明书上写的是电机噪声调节参数,具体你仔细看一下吧。

网友B:
是载波频率,调小一些电机相对噪声会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