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合理吗?

楼主(2006-05-14):
本单位有一台发电机,现领导要求每星期启动一次,可是每次说要至少半个小时,我的发电机是威尔信P800的,800KVA的,要是这样每星期这样试验启动不是浪费不少的钱吗,还有就是发电机在空载时的用油和有负载时产用油有什么不同呢?
谢谢了!

网友A:
没有必要每周启动一次
如果是经常停电的话就不要启动了
如果是偶尔停电那么要每隔一个月启动一次,而且是低速运转5分钟,然后提速至正常转速运转10分钟就可以了,半个小时是没有必要的
空载时耗油是很少的,因为柴油机的供油与负荷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B: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低速运转5分钟,然后提速至正常转速运转10分钟就可以了,这位大哥请问怎么使它低速呢,我不知怎么调,在那儿设置的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