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14):
大家好。希望大家告诉LG PLC中SNDCOM指令的参数设置。3Q

网友A:
SNDCOM ch n1 D
ch 通信通道号
n1 自定义帧号
D  通信状态

详细的设置请见k120s技术手册,或者把你不明白的写出来,大家讨论。如果你要连结的设备支持modbus是否你可以使用lg的modbus通信方式。自定义通信方式还是比较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