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态网的问题??

楼主(2006-05-14):
组态如图,
(1)问:是否可以把300(1)也作为400的一个从站来设置?
如果可以,如何来设置(把CP342-5设为从站模式并不能使300(1)以400的从站来运行)
如果不行,我把300(1)设为主站,如果跟300(2)和400进行通讯,是否建立DX就可以呢?

(2)以太网的硬件连接是用的一个ESM(电气交换模块)组成一个星型的以太网,但是在STEP7中组态的时候没有ESM这一模块,于是我组态成上面这个样子,这样是否合适?

(3)以太网中是否可以只用IP地址就可以啦,MAC地址是否也需要一一设置?

(4)如何实现以太网上的PC(该PC也是以太网上的一个站)对以太网上其它各站的访问、组态及编程?
(5)如果用另用一台PC通过PTP连接到400对整个网络进行组态是否跟上面一个PC组态及编程过程一至?
如果不是,他们之间有哪些区别?

网友A:
问题一: 你是想知道Profibus-DP主从通讯的方法吗? S7-300/400可以利用CPU模板上的DP集成口通讯, 硬件组态中用交换I/O印象的方法; 当然, S7-300也可以使用CP342-5做DP从站来和S7-400 CPU通讯, 在程序中调用FC1/FC2.

问题二: ESM是不需要组态在STEP7 Hardware Configeration中的. 你只要把网线连接到ESM即OK!

问题三: 以太网组态中, MAC/IP地址均可使用! 你可以任选一种方式. 若两种都选中, 识别MAC地址优先!

问题四: 在以太网上的PC上, 必须安装WINCC和SIMATIC NET软件, 同时安装CP1613或CP5611硬件. 然后, 在WINCC软件Tag Management中, 定义连接方式和你需要的变量标签!

问题五: 若用一台PC通过PTP连接到S7-400, 在S7-400的硬件组态中, 需要加入CP441-1/CP441-2模板. 其它细节, 可参考S7-400编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