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的狗的问题

楼主(2006-05-15):
请教大家个ifix的问题
现在我的狗好像坏了,我说下,大家给我参考下,是否坏了,问题是这样:一次别人把狗拆下来,(估计带电拆的)因为计算机系统有问题,重装了系统,然后装了ifix,这时候检测不到密匙,我认为可能密匙坏了,大家看是否这样?还有是不是装了ifix前要装什么其他的软件才能检测到密匙

网友A(2006-07-17):
问题解决了吗?
我们这里想把把ifix3.5和加密狗装在另外一台电脑上,出现类似问题。
请说说看。

网友B:
估计是盗版狗

网友C:
并口还可能烧了呢

网友D:
我也怀疑是不是盗版狗

网友E:
重新安装加密狗驱动试试看

网友F:
当然是重装驱动了

网友B(2006-08-19):
通常是这样的:找一台能用的,将上面的slapi.dll复制出来,覆盖到新机上,
如果ifix能运行了,那就恭喜了!

不过,那一定是盗版!

网友G:
狗还有盗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