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15):
有谁知道,s7-200通否在中断程序中再调用中断程序?

小弟谢谢了,先

网友A:
“中断程序中调用中断程序”的说法不对。中断程序不是子程序;如果没有引起中断请求的事件,中断程序是不会被调用的。在中断程序中只能执行中断设置、中断屏蔽或开中断指令。中断程序可以调用子程序,但为了保证中断程序的简短,不是特殊情况最好不要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