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15):
各位大虾:
     大家都知道变频器有停止过程是个减速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那么我想问一下,在三菱变频器中有个端子叫输出停止(MRS),这个端子是作用是不是瞬间就断开变频器的输出?还是和停止的过程一样呢?

网友A:
如果在变频器输出时把输出停止端子MRS-SD间短接变频器会瞬间停止输出,  功率模块关断,无输出。负载自由停车。(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