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15):
组态软件怎么与OMROMPLC 连接?应该注意什么?谁能告诉我,谢谢了

网友A:
组态软件那么多,你到底要使用哪一款,注意点是要多看软件的帮助

网友B:
一般的组态软件针对OMROM PLC  走 HOSTLINK 都不怎么好走,你试着用CONTROLLINK  很方便 或者你要是用力控组态软件的话,上很方便的
但要接5跟线
2对2
3对3
9对5
5对7
4对8
电脑侧4和6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