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15):
到现在毕设还没有进展,心急如焚!哪位大侠帮我编写一个S7-300的PID控制程序啊!
我的毕设是用S7-300控制双容水箱的液位,各位大侠,程序怎么编写啊,急求!
邮箱:beijixingmeng227@163.com

楼主:
另外,S7-300与Wicc之间怎么建立连接啊,痛苦中

网友A:
PID控制可以直接调用FB41来实现
与wincc建立连接,你需要提供你连接的方法,比如:使用适配器还是CP通讯卡或者网卡等,因为不同的硬件设备在wincc中所使用的驱动通道是不同的

网友B(2007-06-05):
求西门子 300 PID使用手册 或 编程实例。
新手,刚开始接触,谢谢!

abcdeffyx@hotmail.com

网友C:
请问3楼的
假如不用FB41功能块的话
该如何编程啊

网友A:
回5楼:
  假如不使用FB41,您需要根据您的PID算法来进行编程,用SCL或者STL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