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频炉

楼主(2006-05-15):
有朋友介绍我去一钢厂当电工,可我以前没接触过变频炉。哪位高手给介绍下变频炉的情况,不胜感激!

网友A:
中频炉原理简单,就是将三相电源整流后,再逆变成上千HZ的交流电,维修经验很重要,每个厂家的线路不一样,有的厂家控制有些复杂,调整点较多,故障不容易判断。最常见故障就是:不能启动,易产生过流报警,功率不能提升等。

网友B(2008-05-03):
推荐你书一本,<<工频和中频感应炉>>作者潘天明.书不太好买.买到可能是复印件.

网友C(2008-09-25):
先在网上找找,不是太难,qq771952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