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15):
刚开始的时候,我想通过plcsim模拟运行step7的程序(所用点全部是m点),然后在wincc中观察和控制这些点,但是发现根本行不通。
后来通过朋友介绍,可以用winac实现这样的功能,我想问一下高手,如果我把wincc和step7还有winac安装在同一个机器上,能实现wincc和step的通讯么?(假如winac设置恰当的话)

我的软件是winac_basic(版本好像是3.X),wincc6.0,step75.3(5.1和5.2我都有)我没有任何硬件卡,比如cp5613什么的,只有电脑一台和软件。

这样的话,能实现wincc和step的通讯么?请高手指点!!

网友A:
winac可不是啥模拟软件,而是软PLC,它可属于真正的PLC,Step7只是软件,而真正通讯的是winac同wincc的通讯。
另外,wincc同plcsim能通讯的,而且没有任何问题,如果要装winac的话,还需要net软件,这样的话硬盘开销又要大许多,如果只是模拟小的控制,根本没有必要去使用wincc同plcsim的通讯。

网友B:
我是初学,请那位高手告诉wincc与step7同机通讯具体方法。谢了!
zjx_518@126.com

网友C:
大概可以使用 Profibus通道,将PLCSIM与WinCC通讯起来。在Step中加入CP5613(记不清楚啦),下载到PLCSIM中。

网友A:
1 打开plcsim,下载程序,程序中不能使用I区,所有I区全部由M区代替
2 启动wincc,在s7通信协议的MPI通道下建立连接,profibus不需要建立连接,因为模拟器根本不支持DP,建立连接时请看看清楚连接属性中的CPU插槽号,因为wincc默认是建立在0插槽的,事实上,西门子PLC都是2号插槽。MPI地址需要同plcsim中的地址设的一样,一般默认都是2,不需要更改。
3 激活你的项目,就可以控制了。

楼主:
现在问题解决了,谢谢各位的帮助,哈哈,多谢了

还有一篇文章,也是这个论坛上的,我给大家看一看,

(转载)
要访问PLCSIM模拟软件,必须按如下方法操作,按照以下的顺序来安装程序:
STEP 7 V 5.x
PLCSIM V4.x以上
WinCC V5.x
选择用户自定义安装。 对于SIMATIC WinCC V5 SP1及以下版本的用户,在“通讯”组件下,必须选择“S7Dos”和“对象管理器”组件。
对于SIMATIC WinCC V5 SP2及更高版本的用户,“S7Dos”是自动安装的。就是说不再需要在“用户自定义安装”下选择该选项。在PG/PC界面上做如下设置:在控制面板中双击“设置PG/PC界面”。在“应用程序的访问点”域中,选择“MPI (WinCC)”。在“使用的界面参数”域中选择“<无>”。启动应用程序STEP 7:
启动SIMATIC管理器
启动PLCSIM
打开要模拟的项目或组态一个项目。
在项目中添加一个OS。
在PLCSIM中加载项目。
启动WinCC并创建一个新项目或打开已有的项目。
WinCC
添加“SIMATIC S7 PROTOCOL SUITE”到变量管理器。
在MPI下添加一个新连接。
右击该连接然后选择“属性”。
点击“属性”按钮。
在“连接”标签中指定MPI地址和已在STEP 7中组态好的CPU的插槽。
确认所做的指定。
激活WinCC项目。
进入“开始 > SIMATIC > WinCC > 工具 > 通道诊断”。在“通道连接”下可以显示连接的状态。
如果连接没能设好:在WinCC资源管理器中的“系统参数 - MPI > 单元”中,启用选项“自动设置”。
在“系统参数 - MPI > 通道”中,取消“使用PLC的循环读取服务”选项。
PLCSIM_WinCC_06_d.gif。

楼主:
再有一个问题,可以按照这样的方法用ifix和plcsim通讯么?

网友A:
按照此方法肯定不能通讯,因为还没有看见谁搞成功过。

网友D:
这位兄台,能将PLCSIM软件共享吗?我先谢谢你.我对直流调速,交流调速比较熟悉,我们可以做个朋友行吗?WINCC也了解一些,我相信我们一定谈的来
QQ:248665032

网友E(2007-05-21):
根据cvlsam5楼的说法可以实现了,我也正在找这个方法,谢谢了

网友F(2012-06-19):
西门子的博途TIA可以把STEP7 S-300/400和WINCC联合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