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15):
请问这条指令是什么意思?~~~~
MOV   K4M100   D100

楼主:
补充一句  是三菱FX2N系列的PLC

网友A:
没见过,

记录状态?

网友B:
将数据寄存器D100中的数据(二进制)送入M100到M115组成的16字单元中

网友C:
楼上正好说反了.是将M100到M115的状态组成的寄存单元送进D100寄存器

网友D:
到底是先移位还是先赋值????为什么是 MOV K4M100 不是 MOV M100 K4??没有用过。。请教。。。。。。。。。

网友E:
就是把M100到M115的值传到D100,例:M100到M107闭合,而M108到M115断开,即把1111111100000000传到D100。

网友F:
M100~M115的状态以二进制换算后存入D100;

网友G:
那请问:
TO K0 K17 H0000 K1
TO K0 K17 H0002 K1
FROM K0 K0 K2M100 K2
是什么意思呢?

K4M100 中的K4是什么意思?是4个4位?
K0 K17 H0000 K1 H0002 K2都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

网友H:
TO K0 K17 H0000 K1
TO K0 K17 H0002 K1
FROM K0 K0 K2M100 K2

这些都是PLC与特殊功能模块通信程序
TO是从PLC写入特殊功能模块指令   FROM是从特殊功能模块读出指令
K0是指第1号特殊功能模块.............

楼主:
那请问一下各位高手~~~FX2N-2AD和PLC的连接是怎样的哟?
麻烦指点一下   先谢了

网友G:
谢谢12楼指点。还请问这些相关的指令在什么资料里能查到呢?

网友A:
这是编程手册上的,类似

网友I:
TO指令,是将基本单元从S元件开始的n个字的数据写到特殊功能模块m1中编号为m2开始的缓冲寄存器中。m1=k0 m2=k17 s=H0000 n=k1
m1:特殊功能模块号(范围0-7)
m2:缓冲寄存器首元件号(范围0-31)
n:待传送数据的字数(范围0-31)

FROM指令,是将编号为m1的特殊功能模块内从缓冲存储器(BFM)号为m2开始的n个数据读入基本单元,并存于从D开始的n个数据寄存器中。m1=k0 m2=k0 D=k2m100 n=k2
m1:特殊功能模块号(范围0-7)
m2:缓冲寄存器首元件号(范围0-31)
n:待传送数据的字树(范围0-31)
k4m100就是16个,M100-M115

网友J:
这个好像是定入特殊性模块FX2N2DA里面的程序吧,
TO K0 K17 H0000 K1
TO K0 K17 H0002 K1
FROM K0 K0 K2M100 K2
前二句的指令是执行(主机后第一个特殊性模块)该模块通道1的D/A转换.K17是指该模块中BFM里面的第17号地址
后一句是读出(主机后第一个特殊性模块)该模块的BFM #0/#1的值然后存放到
M100--M107(8个位元件)中.
K4M100 中的K4是什么意思? 在三菱PLC中使用位元组合可以把十六个位元件(BIT)组合成一个字(WORD) K4M100是指M100--M115这十六个位元件的组合

网友K:
TO K0 K17 H0000 K1:把H0000写入0号模块的BMF17#

网友L:
看不懂,很希望有知道的高手指点,我朋友的毕业设计也是用的三菱PLC FX2N系列
现在愁得头都快白了,高手请跟我联系,帮个忙
tangwen0725@126.com

网友M:
以上指令为与定位模块通讯的指令。一二条指令为向定位模块中写,第三条指令为从定位模块中读

网友N(2006-07-10):
此為傳送指令.即是M100至M115丟給D100寄存器
DMOV為32位
MOV位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