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15):
请各位高手指点,我刚买了一台笔记本,安装SWOPC-FXGP/WIN-C
软件后,注释出现是日文,这个软件我在其它电脑上安装注释是中文,真想不明白,我找电脑经销商也搞不好,小弟很需要你们的帮助,先谢谢了.

网友A:
在电脑控制面板上将日文程序删掉就可以了,建议使用国货,国人当自强

网友B:
删除日文字体就可以了!

网友C:
不要用这个软件了啦!不是有GX DEVELOPER软件吗?可编三菱全部类型的PLC,另外台湾的仕林电机的PLC也是用的这个软件编程的.

网友D:
论坛里找一下;
有好多这样的贴子;

楼主:
我觉得FXGP/WIN-C软件比GX DEVELOPER软件好用,仿真模拟软件不好用

楼主:
顶楼的朋友,请教一下怎么具体在电脑控制面板上将日文程序删掉啊.

网友E:
好像不行,我的XP上不行,奇怪???????

网友F:
你可以把操作系统更换一下 把它改为win2k系统 这种现象 我也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G(2006-06-14):
其实你电脑上如果装有金山快译的话,可以用他翻译过来.我试过的.要是不闲麻烦,改成98或2000系统都行.

网友H:
WINxp下 FXGP/WIN-C显示的是乱码,用GX developer就可以正常显示了。

网友I(2006-11-19):
本人慢慢摸索了个办法,就是比较麻烦一点,但是我用着感觉还是比较顺.拿出来大家参考下.写注释时把金山快译打开,同步就可以了.
QQ247325826 诚交工控好友!

网友J(2006-12-26):
先进字体删Lucida Sans Unicode
再进入纯DOS下删micross.ttf
msgothic.ttc
msmincho.ttc
tahoma.ttf
按这个改 回了好多这样的帖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