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炉用液位传感器

楼主(2006-05-15):
请诸位高工给提个方案,应用变频器给蒸汽锅炉自动上水,锅筒工作压力在6MPa-10MPa,液位计观测窗口440mm,有成套产品最好,谢谢!

网友A:
你好我们公司里此类产品

网友B:
用一台压力变送器和一台液位计和一台控制仪表。这些我们公司都有。
                                                       安徽天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胡玉
                                                         电话:13956298178
                                                         EMAIL:HUYU51@126.com

楼主:
请诸位高工给提个方案,应用变频器给蒸汽锅炉自动上水,锅筒工作压力在6MPa-10MPa,液位计观测窗口440mm,有成套产品最好,谢谢!
更正:"锅筒工作压力在6MPa-10MPa" 应为:锅筒工作压力在0.6MPa-1MPa
上海朝辉先生,能把你公司产品样本传过来吗,谢谢了!
zjkhy_6865@126.com

网友C:
我觉得您更应该把您的详细情况说明,是用变频器给蒸汽锅炉供水,压力多大,温度范围,测量精度,以及现场要求。解决的办法由多种,并不是一定要用一种方案。所以还需要您把详细的要求说明。

网友D:
做个平衡容器,接差压变送器测量水位,信号给调节仪,调节仪控制变频器上水.你应该提供水泵功率,锅筒直径等才好给你选型和设定参数

楼主:
给蒸汽锅炉上水不仅单纯是液位的事,还有压力的问题,锅筒正常工作压力在0.6-1MPa,此时水泵低速转动会产生回水:若设定下限频率太高,锅筒压力低时,液位会超高.综合以上再请大家帮忙,多提方案,公同选择.谢谢大家!!!

网友E:
锅炉上水是一套复杂的调节系统——三冲量调节系统。锅炉的液位控制范围很小,要求控制精度很高,需要调节反应快它不同一般的液位一样所以用变频器给蒸汽锅炉自动上水很难实现。如你找到这种控制系统请告知我,先谢了!!!

网友F:
电极控制水位满好的吗?为什么偏用变频器呢?

网友G(2006-06-19):
我也需要这方面的产品资料,有的话,请发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