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16):
请问,我想做一个VB与ORMON 的CX-P6.1连接的模拟电梯控制系统(即完全软件仿真)怎么实现VB与CX-P6.1连接啊?请高手们指教!

网友A:
您自己於VB寫出模擬不得了!畫蛇添足。

网友B:
1.看不懂你是想用VB呢,还是想用CX-P。
2.用VB的话如利昌大哥说的,直接自己模拟即可
3.用CX-P的话,用CX-SIM就可

网友C:
知道通讯协议读取PLC内部状态或数据。只是VB连续读取PLC的多个状态很累。

楼主:
我的毕业设计要求必须用到CX-P,我想做个群控,但单靠这个是难以办到的,我想借用VB实现它,如有可能,再做个模拟的电梯轿内或厅外的控制面板,用CX-P监控其运行,不知可否?我不知道怎么连接这两个软件,我是因此而求教啊!!!

网友B:
似乎可以放弃了,呵呵。
CX-P软件内部怎么运行的我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