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16):
基于单片机进行的交通信号灯控制的是实现受到很多资金和实际情况(如车速,车长等)问题。故我们对问题进行模拟,即对红黄绿3色交通信号灯灯用发光二极管来表示。1在双干线路口两边都设置1光电开关,交通灯的变化时间由主干道上的车流量(对车辆进行扫描记数。实现:假定车长为某特定值,并限制一定车速。用该车长/该车速=t,当光电开关的断开时间>t时计数器记数1并累加,然后比较该条主干道两边车流量大小并由大的数确定开放时间)来控制。2 “信号灯”的变化规律:⑴东西绿灯亮,南北红灯亮。⑵延时一段时间(计算方法见⑴)东西路口绿灯熄灭,黄灯闪烁。⑶黄灯闪烁若干次后,东西路口红灯亮同时南北路口绿灯亮。⑷延时一段时间后南北方向绿灯灭,黄灯闪,然后又切换成东西方向通车,如此重复。3紧急车辆优先通行的交通控制,当紧急车辆到达路口时,信号灯全红,以便紧急车辆的通行。假定一通行时间确保其他车辆的通行,该时间过后交通灯恢复先前状态(此处要用到中断处理)

这是思路,可以把流程图弄上来,哪个大虾帮忙编个程序啊~~~很急.

网友A:
自己买本参考书看看,一般PLC的参考书后面的例子都有红绿灯和电梯控制的。

网友B:
到书店里抄就是了,除了车长考虑外基本不需修改。

网友C:
很多书都有嘛,找本书几天就可以搞定

网友D:
是啊
我书上刚学过的
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