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16):
老板最近想做个农村小机井收费.. 我没接触过此类 正晕呢  在网上搜索大致了解到 电机一般在 7.5KW 供电 交流380V 使用施耐得接触器控制

我不懂接触器大致是不是就是个继电器 大概和电机有匹配要求

1.能否请教配合7.5KW水泵的电机施耐得接触器大概多少钱一个,在北京那里能买到.
2.看论坛的帖子,有不同连接方式的启动问题?

网友A:
施耐德接触器比较贵,我认为没必要用它,用国产的普通接触器就行了,电机如果没人看则选个额定电流40A的就行了,型号为CJ20---40,(线圈电压为380V方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