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16):
小弟在这里求教一个姿态测量的问题:要求的是测量某运动体的航向、俯仰两个姿态(就是左右姿态偏角,还有上下俯仰偏角),精度要达到1度左右,采样频率至少三赫兹吧!各位高手有什么方式尽请提供出来吧!
   现在拟定的方案是用三轴电子罗盘,代理商推荐了霍尼韦尔的HMR3000,但是6000多的价格超过我们的接受能力。另外一家提供了OEM的三轴电子罗盘,要价3500左右。请问这个价格合理么?各位是否还有别的更经济实用的解决方案呢?比如说更廉价的电子罗盘~~~?
   PS:这个运动体转轴不是刚性的,所以很难用编码器测转轴的方法,基本上只能用非接触的测量了~~
   谢谢各位~~~
   另外,一般电子罗盘输出好像都是RS232的信号,我们想用的是姿态角每转一度输出若干个脉冲,这样的话是不是还要自己开发板子,去转换这个串口的信号呢?

网友A:
可以考虑用2只单轴倾角传感器,一只测左右倾角,一只测俯仰角.价格共计3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