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软件

楼主(2006-05-16):
请问西门子变频器软件Simovis(V5.4)可以读取MM430西门子变频器的参数么?

楼主:
没人知道?

网友A:
可以的
V3.2的都可以渡MM440的
但是要看组态软件的版本
如果你组态时用的是V6.2的话
那就必须用》=6.2 的版本才能读
理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