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16):
请教各位前辈,本人新接触西门子变频器,不清楚西门子变频器中数字开关量输入点如何定义请指教。

网友A:
在总参数里你可以查矢量控制开关量一览表,象B0022 代表 Digin7 端子7输入,将其作为变频器启动信号,P554是启停信号,将P554=22,那么就可以用端子7的数字开关量控制变频器启停,其它的数字量依次类推。
IBM:“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
戴尔:“我最讨厌你们这样胡乱降价的了,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惠普:“实话告诉你们,惠普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Intel:“你过得了我吗?” AMD:“我想试试!”
IT业:“二十一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联想(收购IBM后):“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Microsoft(对D版):“辛苦了,小鬼!”
甲骨文(对仁科):“我本将心照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windows用户(对M$):“我们要的是安全,责任感。”
黑客??:“IP、IC、IQ卡,通通告诉我密码”
国资委(对电信运营企业):“有组织,无纪律!”
电信公司:“严肃点,严肃点,不许笑,我们在打劫!”

楼主:
多谢前辈指教,一句话点醒我梦中人!

楼主:
本人调试中遇到另一个问题,OFF\OFF2\OFF3有何区别?

楼主:
本人设置P130为11自学习后均正常,设为12报错,我用示波器量旋转编码器A、B两项信号均正常。请问前辈是何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