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16):
我想用ADD实现一个累加的问题,如:ADD DM0 DM1 DM1(DM0里面的数据是采集到的模拟数据),现在遇到的问题是DM1我没有办法初始化为0。
请有经验的高手指点一下,谢谢啦!

网友A:
加一個BSET(71)

楼主:
还是没有实现,BSET跟MOV都是把数据传送到目的区域,都不行。

网友B:
-----bset
    #0
   dm1
看你什么时候想初始化,开机还是什么时候,条件自己加

楼主:
这样可以不呢?
-25315----bset
                      #0
                      dm1

就是开机的时候用一个first on语句

网友C:
开机时DM0000没零!
                                                     __________
|-----] [--------------------------------------------|  bset(71)  |
|  25315                                          | #0000     |
|                                                     |  DM0000  |
|                                                     |  DM0001  |
|                                                     |________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