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16):
在程序里面是否需要设计加减速的代码?就像步进电机一样?
还是不需要设计?

网友A:
你可以先设置好,也可以在程序里设置

网友B:
伺服驱动有参数进行设置,一般不用在软件里设。和步进电机比的话,伺服电机的加减速很快,基本上不用考虑其影响。

楼主:
实际使用的时候我发现加减速运行比无加减速的震动要小些,
但是我用S7-244 的多段PTO输出脉冲,在多段脉冲没有输出完的时候不能随时停止!!
非得等到脉冲串的几个段都结束后才能停下脉冲!!!   就是这个问题讨厌啊!
这是怎么回事?  是我的问题还是S7 -200  PLC就是这样的  ?   有谁用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