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16):
谁能告诉我24+是干什么用的,还有那个小黑点是干什么的啊,输出电压怎么才能接到220V啊,我是菜鸟,刚刚学习PLC 希望大家多多帮忙

网友A:
24+和COM是由PLC提供的一个24V电源,小黑点是空点.
在MT型的输出是不支持交流的更不用说220V的了,如果接上交流220接上负荷工作那你这个点算是完了,
MT型只支持直流输出共-极.24V为隹

网友B:
24+和COM是由PLC提供的一个内部24V电源,可以提供给传感器等其它直流24V元件使用,输出端子分三种,分另为MR MS MT,分别是继电器型,双向可控硅型,晶体管型,正如楼上兄弟所说的"MT型的输出是不支持交流的更不用说220V",只能用于直流,但另外两种都可以控制220V交流电压,使用中相当于中间继电器的触头,以兄弟提供的载图来看,Y0,Y1,Y2,Y3分另与COM1组成控制回路,即COM1是Y0至Y3的公共端,同理,Y4至Y7与COM2组成回路.虽然说输出点可以直接驱动负载,在实际使用中,为了防止烧坏PLC输出点,通常每一路输出都加中间继电器进行隔离.

网友C:
FX2N-32MT的我有好几个这样东西,输出端COM口接直流电源的负极,最好在DCV24以下。

网友D:
MR的可以直接接AC220V,MT只能来驱动一个中间继电器后再接AC220V的负载;

小黑点是空的端子,上面不能接线;

24+是对外提供的DC24V电源,可以供给接近开关等,但要注意容量不能超过额定值;

网友E:
不过我觉得如果输出负载功率很到的话,还是不要用PLC 自带的电源了,他的额定电流很小的,好像只有0.5A,再另外加个电源好了。还有输出如果交,直流都有的话,还是加继电器吧,不要直接接220V了, 安全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