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16):
[求助]谁有三菱Q系列PLC PID指令的中文说明书啊?急用啊!!!谢谢大家了
       偶用的是Q01CPU ,可是PID指令是英文的,看不懂,啊位大侠给翻译一下啊!!!!谢谢大侠了!!!!!

网友A(2006-07-11):
给我也来一份zhao_hua57@yahoo.com.cn

网友B:
有的也给我一份:fyq0321@yahoo.com.cn

网友C:
有关PID控制的注意事项
英文版的也很好用啊,首先你先确定你的模块的数字量是0~2000的还是0~4000的,4000的话就先设定一下SD794这个参数,设定成H0FFF就可以了,然后就照着范例写就可以了,再把AD模块转换过来的数字量MOV到范例中的D612中就可以了,我刚做了个RD和DA模块控制比例阀4~20MA的PID程序,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