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16):
恒压供水系统,变频器参数设置时,的 PID参数,三个:比例系数,积分时间,微分时间。谢谢

网友A:
不会吧,一般都是不调的,就是调也得看现声工况啊,在这谁能说清楚啊,调的时候要小心点噢,稍调最好。

楼主:
那他有没有个范围呢?然后在这个范围内调节。谢谢!

网友B:
一个项目的实际参数:2.5,90,5

网友C:
晕,我是变频器厂家,还没听说过要调节PID的呢!?

网友D:
晕我是做工程的,还没听说过不要调节PID的呢。不调PID你的系统怎么能稳定?每一个供水的实际情况肯定不一样。

网友E(2006-06-21):
我们通常调在:  0.5(PID比例增益)  ;    1 (PID积分增益) ;    0  (PID微分增益) .   我们用的是三垦变频,只供参考.